三菱编程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5):
已解决,谢谢

网友A:
你买的是流野-------

网友B:
什么那个插头难买,电脑城去一元钱一个.或者买个步科的文本,让他陪个线指明线型号md2-fx2n价格比三菱原装编程线便宜.功能相当强大.232.422.485都行,上位机主态测试通过.使用文本显示器偶然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