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怎么样检查制动单元

楼主(2012-08-15):
我公司有一台东元gs7200—75KW变频器在停止时或降低频率是老是出现过电压,怎么样能查制动单元好坏。

网友A:
一般75KW都是外置制动单元,制动单元在制动过程中,指示灯会变亮,加在制动单元上的刹车电阻由于得电会有发热现象,用万用表量会有很短时间的电压上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