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松下伺服马达走不准

楼主(2012-08-15):
松下A5伺服马达走十来次就会偏位很严重,把PR528参数设6监控指令脉冲数会一直变化,是干扰的问题,请问各位大师如何解决干扰问题?请求帮助啊!

网友A(2012-11-03):
兄弟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你的伺服驱动器,没设置好

楼主:
解决了,改成了QD75D4的差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