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1S-30MT输出端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2-08-15):
输出直接控制24V的电磁阀,有一个正常,有一个不正常的量才有15V电到。直接将它的Y和COM短接才能正常动作。是怎么回事呢。触点坏了吗。但它又有一个电压到,就是没能达到24V的电压,电磁阀无法动作。

网友A:
直接控制电磁阀用继电器输出的MR的好一点,可能24v供电不足....

网友B:
晶体管输出有最大电流限制,可能这个电磁阀工作电流大,晶体管满足不了。
最好用继电器输出带电磁阀,如果电流大还要加中继

网友C(2013-01-30):
PLC自带的24V电源,容量不大,驱动电磁阀之类的负载,用外接电源比较可靠。再者,外部过载或短路,损坏外部电源比损坏PLC的代价低得多。

网友D: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