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点动问题

楼主(2012-08-16):
求各位大侠帮看看下面的控制要求要怎么写程序
fx3u控制台达b2系列伺服,现要求15档位的点动控制,既一个点动开关,一个15档位的波段开关(编码型),当点动开关按下时,伺服以波段开关现处的档位所对应得速度下动作,一直保持按下则电机一直动作,松开既停止,档位开关的输入点是x10,x11,x12,x13,点动点是x14。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直接将对应频率输入到 相应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B: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4个输入点组合出16种状态,16中状态对应16种速度!
这样有两种做法
1:16种输入状态对应16个特殊寄存器(里面写频率),状态被别激活时,调用特殊寄存器里面的值。
此状态要在plc发完脉冲才能改变,因为在伺服发脉冲时不可以改变脉冲频率。
2:16种输入状态对应16个特殊寄存器(里面写电子齿轮比),状态被别激活时,调用特殊寄存器里面的值改变电子齿轮比,来对应不同的转速。

楼主:
是啊 就是那样啊

楼主:
给位大哥 点动应该用什么指令啊 是不是不能用定位指令啊

网友C:
受益非浅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