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联系QQ 719349218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编写,不是很难的
水泥厂除尘用的用转换开关实现现场手动和中控2种启动方式,第一个提升动作过几秒钟后,第一个振打动作,过几秒后第二个提升动作,过几秒后第二振打动作,第三提升,第三个振打,第四个提升,第四个振打,第四组工作完以后一个循环结束,然后又回到第一组,第二次循环开始。以此类推,一个提升和一个振打为一组。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B:
这个容易的。

网友C:
楼主是哪里的?在当地找最划算,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D:
楼主哪里的,不是太复杂!做过好多除尘了!可联系我qq1294772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