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编码器结构用光电传感器代替,如何实现

楼主(2012-08-16):
编码器为增量式500脉冲,用光电传感器代替后能够不改变原线路。

网友A:
这样的问题都能提出来,真实佩服楼主

网友B:
奇怪的问题,奇怪的做法,本人有点懵

网友C:
做多齿的轮子。

网友D:
还不如买个便宜的国产编码器来得直接

楼主:
编码器和轴之间间隙很难消除,所以想做一个非接触式的装置可以检测马达转速,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个信号反馈给控制器,原先是通过编码器反馈给控制器信号

网友E:
只要信号采集速度能满足要求,则可以用两个接近开关相差90°安装,在不改变你原来线路的情况下可以做到。

楼主:
原来编码器是500个脉冲,那我是否需要做一个500齿数的齿轮,如果可行那近接传感器的信号接哪里

网友F:
楼主如果做好了,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G:
一周360度,要500个齿,齿跟齿的距离跟圆盘直径有关,如果直径小,那么间距小,光电传感器发出的光,可能要透过好几个齿,没用的。
这个适用齿数少的,而且速度不能太快的。
我做过一个半周50齿,效果是不错的。
楼主如果用接近传感器,如果速度快,肯定不行的,接近传感器有延时,没法关断(OFF)。我已测试过,后来用光电传感器(有反光板的),才正常。
4楼说得不错,用国产的编码器代替吧,做个齿成本估计能买几个国产编码器了。

网友H:
本人有一个500脉冲的编码器,要的话可联系15966955877

网友I: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