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2-08-16):
我现在不能在原来程序基础上直接的修改,修改的时候好变成了插入了。比如我现在想把M16改成M17,正常是M16这个元件就没有了但现在M16还会继续保留在M17后面。以前好像不是这样的,在哪里可以设置呢

网友A:
按下你键盘的INSERT键切换插入与改写状态!!!!!!!!!!!!!!!!
下载积分:+5(hehaiwaer) 好人啊!

楼主:
比如下图我想把m8000改成m8002我是直接点击这个元件修改的
就会出现这样的M8000还在m8002后面,不会删除。

网友B: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找不到原因
后来把程序复制,再重新建个程序粘贴过去就可以。
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insert键按住了

网友E:
要么更改模式,要么复制粘贴,删掉从写,杀手锏重装软件!

网友F:
按了insert键,重新敲按一下。窗口右下有提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找不到原因
后来把程序复制,再重新建个程序粘贴过去就可以。
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1樓描述的那樣就可解決了

网友H:
按一下电脑的insert键,就行啦

网友I:
1楼正解!

网友J:
这个是GX WORKS2的操作手册里面的

网友K:
你按INTERT 键 在PLC软件的右下方可以看见是修改还是插入,如果按一次INTER 一次是修改的话,那么再按一次的话就是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