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的通讯控制问题

楼主(2012-08-16):
我们弄了几台永之佳的印花机,放了有一年之多,接上电之后,有几台变频器有运行信号,就是无输出,或者由输出电机很无力,后查出PU接口接着不良,打磨后插上,一切正常,求高手指点为什么

网友A:
后查出PU接口接着不良?你要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呀,老兄。如果是外部多功能端子控制的话跟面板木有关系,还要另找原因,如果是PU端控制的话,你一点要按PU端上的RUN才会运行,面板电位器给频率信号,如果接触不良可能会像你说的输出力矩变小,可我没有遇见过。

楼主:
P79设置是6,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B:
频率命令是通讯控制的吧,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