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跟触摸屏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请问西门子S7-200跟触摸屏(如台达触摸屏)通信时需要编程通信程序吗?还是进行相关地址设置就可以了?本人是新手,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基本上不需要编辑通讯程序,进行相关地址设置,通讯端口,波特率等,少数需在程序中编辑画面的显示页(如松下的GT01)

网友B:
在触摸屏plc类型中选取s7-200,其他默认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