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求解?劳烦高手指点下含义。十分感谢!

楼主(2012-08-16):
[D>=D800 K50]
[D< D800 K50]
[D= D800 K50]
高手指点,这些指令是什么意思?
ネ申㊣言舌

网友A:
多看看手册呀!

楼主:
在查询中,还没查到
ネ申㊣言舌
!!!

网友B:
触点比较指令啊,[D>= D800 K50] 是32位指令,当D801,D800中的数值大于十进制数50时,该指令相当于触点导通,
;其他两条类似,只是导通条件不同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感谢!

网友C:
触点比较而已,不过是32位寄存器就不认识了吗? (d801,d800)与常数50比较
下载积分:+1(gaoqiang1986)

楼主:
谢谢。一个D把我搞蒙了,初学者,老师们见谅。
ネ申㊣言舌

网友D:
触点比较(d801,d800)与常数50比较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