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本人菜鸟。。。关于TR 0问题呀

楼主(2012-08-16):
我的软件TR 0指令怎么也写不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请知道的帮忙告诉下。。

网友A:
CP系列编程手册上的:

网友B:
晕,这个tr不能作为输出线圈的。使用在节点附近记录上一级的0N/OFF信号。具体仔细看看编程手册PAGE149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暂存继电器是不能做为线圈输出的,

网友D:
你要用就不要编辑梯形图啊,去编辑一下助记符,这样行的。梯形图是省略掉了

网友E:
暂存继电器不能当做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