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6):
有6台风机用台达PLC控制启停,按一下启动,在按一下停止,十秒后才能启动下一个,开始按哪一个都能启动并且能实现延时下一台启动。我感觉这不是单一的顺序控制,台达ALT指令能实现吗,那位老师帮小弟设计一下啊谢
小磊

网友A:
典型的逻辑电路,不难的。

网友B:
顺手给你写了一段,带注释,已亲自验证,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老师你好你的文件在我的软件中怎么打不开啊,希望老师能给小弟截个图过来,非常感谢啊老师
小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老师你好你的文件在我的软件中怎么打不开啊,希望老师能给小弟截个图过来,非常感谢啊老师

台达官网下载最新的编程软件即可打开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

或者: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20WPLSoft_V2.30.zip

楼主:
你好老师我的版本是2.12的不能打开啊
小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我的版本是2.12的不能打开啊

WPLSoft_V2.30.zip用我上面给你的链接下载

楼主:
非常感谢你啊老师
小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啊老师

不用这么客气喊我老师,我也是菜鸟一个,呵呵

楼主:
老师你好,程序输入进去了,和我想的不大一样,我那个意思是SB1     SB2      SB3       SB4       SB5      SB6          按下SB1    KM1吸合, 延时十秒后按下SB2  KM2吸合,若连续按下SB1..........SB6,KM1..........KM6必须是延时启动,不按按钮不吸合,按下按钮还得延时启动,还望老师多多指教,先谢谢老师了
小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程序输入进去了,和我想的不大一样,我那个意思是SB1     SB2      SB3       SB4       SB5      SB6          按下SB1    KM1吸合, 延时十秒后按下SB2  KM2吸合,若连续按下SB1..........SB6,KM1..........KM6必须是延时启动,不按按钮不吸合,按下按钮还得延时启动,还望老师多多指教,先谢谢老师了

我那个是按下任意一个按钮10秒后自动运行下一个,直到6个全部吸合,中间按任意一个全部断开。

按照你的这个新要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先按下SB1后,是延时10秒后按SB2呢,还是按剩下的按钮中的任意一个

这样应该可以了,按下任意一个按钮后,10秒钟之后可以按任意一个按钮启动,若连续按下SB1..........SB6,按照先后顺序,依次延时启动,不按不启动,再按一次断开对应的接触器,不按不停止

网友C:
每有一个起动信号,需间隔10s后,另外的起动信号才有效。

网友D:
把前一个的延时开点串到后一个的启动回路

楼主:
太谢谢你了老师,能实现我的要求了,还有个程序需要向老师你求助,在这个程序中控制台达VFB-M系列变频器的频率递增递减,就是一个三位的开关,往左扮频率递减往右频率递增,变频器中的递增递减功能我到知道怎么用,在程序中不知怎么用,还望老师在指教指教小弟,在这里先谢谢老师了。把你的qq号告诉我好吧老师,我想拜你为师啊
小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通讯 modbus
不要玩人家了,楼主还是看看台达plc程序的101例吧!

网友G:
设置端子频率增加减少就好了。

网友H:
好东东必须支持!

楼主:
谢谢你啊老师
小磊

楼主:
老师我有101例啊通讯我要是通 上了可是不能控制频率啊,请老师指点指点啊给小弟弄个实例啊,谢谢了啊
小磊

网友B:
没接触过变频,爱莫能助

网友I:
很简单的时间前边加开关
QQ540940771

网友J:
控制变频器频率递增递减的话就不必用PLC了,把按钮直接接在变频器的多功能输入端子上,定义两个多功能端子的功能为频率加、频率减就可以了。

楼主:
用变频器我知道啊老师,可是我想用程序来控制啊,请高手指点
小磊

网友F:
还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就是不用外部按钮调节,那只能modbus 走通讯

网友I:
老大,不是吧还没做好吗
QQ540940771

楼主:
哪位老师帮忙给做这个程序啊,小弟感激不尽
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