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roface触摸屏连接三菱FX PLC

楼主(2012-08-16):
很多人都说可以通过proface触摸屏 GP37W2 连接三菱FX PLC,我试了几次都没找到方法,请问有知道的吗?请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就是穿越功能吧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www.ymmfa.com/simple/index.php?t17128.html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型号,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2012-09-15):
GP37W2可通过软件或者在屏上改,GP系统设置---模式设置---选项---把2端口配置器改成内置2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