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omron cp1L

楼主(2012-08-16):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如何下载OMRON CP1L的程序。用打印机的线行不?要不要装驱动?驱动那位师傅有,给我一个。拜托了

网友A:
可以用USB打印机线,需要安装驱动,驱动文件的路径就在你的编程文件夹路径内。

网友B:
打印机线就可以的

网友C:
usb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USB打印机线,需要安装驱动,驱动文件的路径就在你的编程文件夹路径内。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解答,问一下版主。是哪一个文件?

网友D:
就是十块钱一根的打印机线就行了,插上自动安装驱动
QQ540940771

楼主:
插好打印机线后,打开软件后就是连接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