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AST3301触摸屏与电脑USB连接,线是普通的USB线,插入后,电脑竟然没提示发现USB设备,插与不插一个样.导致用软件不能读写触摸屏.请帮忙解释下怎么回事情,线是一定好的.难道屏有问题?
QQ106748835

网友A:
引用楼主awwwpa于2012-08-17 04:59发表的 PROFACE AST3301触摸屏的问题,高手帮忙. :
AST3301触摸屏与电脑USB连接,线是普通的USB线,插入后,电脑竟然没提示发现USB设备,插与不插一个样.导致用软件不能读写触摸屏.请帮忙解释下怎么回事情,线是一定好的.难道屏有问题?

需要專用的通訊線(CA3-USBCB-01),若有網路接口,你可嘗試使用網路通訊

楼主:
真麻烦,我还以为是普通的USB电缆呢/谢谢!
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