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740变频器矢量控制时,不管怎么调试都显示的是过速度?

楼主(2012-08-17):
加了个PLG,参数设定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每次调试都显示失速防止,参数改了好多,效果还是没法改变……求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

楼主:
电机没有问题,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时候,是好用的,一切正常……当加上编码器以后,调整参数就不好用了……

网友B:
电机极数要对。编码器脉冲数要对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A7AP的电源线不能和编码器接,编码器得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