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信号报警的设置能否将K改D

楼主(2012-08-17):
如:
ANS T0 K10 S900改为ANS TO D10 S900
将K10改为了D10
这样可以在触摸屏随时更换时间,方便操作。
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A:
可以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记得有个考试题目,星三角启动,时间要可调,就要这样写。

网友B:
应该是可的,试一下嘛,很多东西都是试出来的

网友C:
好像不可以吧,ANS这条指令的操作数只能是T-K-S

网友D:
用软件试了一下,不能用D K H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