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MR-J2S怎么使用?

楼主(2012-08-17):
接线是 3号 PP接 Y0(脉冲输出),10.20短接 SG接COM(0V), 9号 COM接24V,使能限位都是内部置ON,1号参数 0000 位置控制方式,为什么PLC监视有脉冲产生,伺服电机就是不转, 伺服试运行 点动控制是可以转动的 是不是我线没接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朋友你的伺服的11号端子OPC要接+24V啊这样才可以的

楼主:
我11脚接开关电源的24V后直接把电压拉到5V,然后伺服就没有显示了,而且可以闻到伺服内部有异味,是不是伺服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B:
没有用过

网友C:
忽忽,哪天我也搞个来玩一下。不知道哪位大虾有手册,麻烦发个给我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的伺服的11号端子OPC要接+24V啊这样才可以的
是的
。
OPC要接24V的,要不形成不了回路
至于说伺服都没显示。伺服肯定是有问题了的
蓝景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