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如何用GX读出D8001的值?

楼主(2012-08-17):
我想查出FX1S的版本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读出D8001的值。

网友A:
首先,把PLC连接好,然后转到 监视模式 ;在监视模式后 在线—监视—软元件批量 弹出上面对话框,最后在软元件输入D8001 单击 监视开始 按钮就可以啦

网友B:
路过顶一下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谢谢1楼。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可以用传送指令把D8001 给到一个数据寄存器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D:
1楼、4楼介绍的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