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电机振动问题

楼主(2012-08-17):
施耐德23C伺服 电机施耐德。
电机在不连驱动器的情况下运转很顺畅。(不带负载)
但电机U V W 接驱动器后出现卡的现象(伺服驱动器不通电)转动如滚齿轮。正常运行时带负载机械振动很严重。刚性调大抖动加重,现调制15仍有抖动。
分开接UVW三相时 只有VW 或UVW两种情况会出现上述现象。
UVW接线确定按说明书正确连接。
jxh668

网友A:
可别乱试给搞坏了
下载积分:+3(sport1988) 坏了就说产品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同行都没遇到过?

网友B:
呵呵 负载惯量太大! 选惯量大一点的伺服!
下载积分:+3(sport1988) 不带负载也这样

网友C:
空载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机问题了
下载积分:+3(sport1988) 三个电机都是此情况。奇 ..

网友D:
电机没问题,调下第一段转矩滤波或抑振控制的参数
下载积分:+5(sport1988)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没问题,调下第一段转矩滤波或抑振控制的参数
大侠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可我不通电也会这样。

网友E:
螺丝没上紧吗?
下载积分:+2(sport1988) 这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