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行灯不亮有些啥原因?

楼主(2012-08-17):
SHARP PLC运行灯不亮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吗? 运行灯不亮又哪些原? 谢谢!

楼主:
SHARP PLC在没有程序或没接输入输出点时.通电后,运行灯会亮吗? 因没资料,对这种PLC不了解.它的I/O点是怎样分配的?

网友A:
开关没打开

网友B:
PLC能不能运行,能运行的话应该只是指示灯的问题。

网友C:
有故障呗。

网友D:
24V电路,RUN开关没打开

网友E:
故障或运行开关未开。

网友F:
PLC应该不会就这一个指示灯!!!比如电源指示灯!故障指示灯!楼主可以通过这些来判断是那些问题!对证下药。

发展工控事业,造福人类

网友G:
运行开关有问题
学习中

网友H:
运行/停止开关扳到了停止位置,将其扳到运行(RUN)。

网友I:
先确认输入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J:
把拨码搬到run模式,如果不亮重启电源。程序有误也无法转为RUN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