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在STL指令中发脉冲中断后无法再发脉冲!

楼主(2012-08-17):
各位高手,如题。FX1S在第一步执行脉冲命令完成后进入下一步,在第二步执行时当满足外部输入条件后中止输出并进入下一步,问题是当未发完脉冲后进入下一步,无法再次发脉冲,DRVI PLSR PLSY 都无效,此情况下,M8147为ON,但Y0无脉冲输出且为OFF,正常情况下应为Y0 ON 时 M8147 ON , Y0 OFF时 M8147亦为OFF,有人说断开脉冲条件即可,但试过仍无效,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我做了一台机子,动作跟你说的类似,我用的是DRVA,都没问题。

网友B:
可能你编程不够严谨,比如当发脉冲被中断而M8147尚未来得及至OFF,程序就转到下一步,这时就会死机,需关电复位。查手册祥看范例或许帮到你。

网友C:
学习了,正在使用这个!看来编写程序上要严谨一些!

网友D:
程序问题

网友E(2012-12-17):
同样问题,

网友F:
同意2楼

网友G:
脉冲指令不能在一个程序中多次执行!不要多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