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温控仪

楼主(2012-08-17):
我这里有一个上海的数显温控仪 XMT-122 上面有限高总低或报警输出端子。我把线裁了量是常闭(本来也是常闭
,
后来把线接接上去,但是在量又不通了,我那个接触器就不能工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好,看说明书设一下/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B:
你要看说明书,要把参数设定好。

楼主:
没有什么参数啊?就是有个旋钮调上下限温度的 问题是以前的是好好的啊就是今天才这样的?/???
不解

网友C:
当前的测量值是多少,设定值多少,报警值多少?

网友D:
没设置好参数那。

网友E:
你能确定内部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