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使用三菱回原点指令DSZR多不多?好不好用?

楼主(2012-08-17):
感觉三菱回原点指令很不好用,一直以来都是用PLSR同PLSY自己编写的回原点程序
用DSZR指令需要接4个传感器(左极限 右极限 近点信号 零点信号,空间小点还无法安装

网友A:
非常好用,高精确度。

网友B:
靠近零点的那个传感器可以不用,而零点的那个传感器可以兼做极限开关,但这样做编程会复杂一些;或者这样,近点开关通时减速断时归零(ZRN指令本来就这样),然后再加上左右两个极限开关,总共也就三个开关而已,但这样安装传感器的感应金属块会麻烦一些。

网友C:
同上,最多需要3个开关,实际原点就1个开关就可以了!2个限位哪里都要用的吗! (近点开关,也就是原点开关 on后在off就是原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