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485BD,使用RS指令一直回拨通讯

楼主(2012-08-17):
发什么,收到什么,快疯掉了,很多人说是因为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二线制必然会这样,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有终端电阻没有?

网友B:
RS指令的接收寄存器的数量比发送寄存器多一倍,比如 RS D10 K8 D20 K16.

网友C:
首先RS485用2线方式,就存在回波现象,这个避免不了,因为硬件接线就决定了它的产生,首先要看你发送数据的位数,然后在你接收的时候,是要把发送的数据跳过去才行,你用4线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不过一般的仪表都是线的,只要对你要通讯的仪器仪表的报文帧好好看明白就行了,不清楚的可以给我留言,或者QQ我。

网友D:
三菱的就是这样,发送的数据也会接收回来,发送数据后面的才是应该接收的数据,你把接收寄存器设置大点,再监控看看。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