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7):
客户现有一台液压升降机,由于客户操作工经常将重货物运到升降机使用,导致升降机经常性损坏。
标称重量1吨。
现在想在升降机平台上安装一称重传感器,目的是如果装载货物超过一吨将不允许使用。
但是现在有几个问题不好解决:
1:称重传感器最小高度大致在64mm,势必要加高平台自身高度。(客户不太同意加高)
2:单只称重传感器放置在2米*1.5米的平台中心位置是否能达到称重最佳效果(客户对重量的误差要求不是很大,800KG-1000KG)
3:称重传感器输出为毫伏级模拟量,却没有输出开关量的。(资料显示可以追加一个称重控制器)
4:不使用PLC控制
就是货物当达到800KG或者是1000KG输出一个开关量即可。
请哪位使用过称重传感器的大哥帮忙想想办法。
集思广益嘛。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如一定要用称重传感器的话,本人没有经验.
据了解,工厂货梯很多是用弹簧加开关来限重量的

另:听说有规定使用超过500KG的起重设备好像要到质量技术监督局注册的?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感谢!
  • 下载积分:+3(sport1988) 经典

网友B:
    称重传感器有可以输出开关量的!双手支持楼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一定要用称重传感器的话,本人没有经验.
    据了解,工厂货梯很多是用弹簧加开关来限重量的

    另:听说有规定使用超过500KG的起重设备好像要到质量技术监督局注册的?

    此方法好!!简单实用又经济!直得推荐

网友D:
    找秤重厂家咨询一下,他们肯定知道用什么。

网友E:
    既然是液压升降机,为什么不在液压系统加限制?只要控制液压的最大工作压力,就可保证大于1吨的货物不被提升。
    或在提升油缸上加一个压力传感器,达到一定油压即报警,此种智能仪表可直接和压力传感器配合工作,有上下限输出触点,不使用PLC控制。

网友F:
    有称重传感器就的配称重控制器如果不使用plc的话

网友G:
    在PLC程序中利用计数器设一下称重量到(1000KG),利用称重量到这个信号,启动PLC内部虚拟触点,再输出给中间继电器,利用中间继电器触点常闭触点反锁升降机。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H:
    有的好多称重控制器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I:
    5楼的想法可以试试,液压系统有溢流阀,放置一吨的重物通过调整溢流阀溢流压力可以达到楼主所说的目的。简单且不增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液压升降机,为什么不在液压系统加限制?只要控制液压的最大工作压力,就可保证大于1吨的货物不被提升。
    或在提升油缸上加一个压力传感器,达到一定油压即报警,此种智能仪表可直接和压力传感器配合工作,有上下限输出触点,不使用PLC控制。

    此办法有可行性道理。但是请问如果升降机在最下层时如何检测油压的压力呢?
    就是货物已经放置到升降机上,再启动油压系统。才能检测到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