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如题。如果直接用512齿的齿轮,不就能得到一圈512脉冲的信号么,他的四倍分割时什么意思,如何定义?

网友A:
4倍分割既4倍频的意思!!

网友B:
齿轮能分割4么?只能上下缘分割成2倍吧。

网友C:
这是在PLC接收脉冲上是4倍频,也是128*4,是PLC内部的

网友D:
128齿的齿轮,产生128脉冲/圈,再利用电路(或软件)将每一个脉冲分成4个,即采用4倍分割,
即128x4=512脉冲/圈

网友E:
A B相脉冲,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计数!

网友F:
一般电机配的驱动器都有拨码开关设置分割的,一般可拨到4,8,16,32,64分割。一般看电机转一转要多少个脉冲如果。如果一转要128个脉冲,则4分割后一转要用128*4=512脉冲,分割后精度更高

网友G:
你们是不是说的步进电机的细分呀

楼主:
编码器4倍频,怎么在硬件上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