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三脚电位器连接西门子200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2-08-18):
将电位器中间头连接235模块AIW0,控制电机控制器给定,通过程序监视,把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到头后显示模拟量32000左右,但是稍微把电位器向顺时针旋转一点点就变成34了,再旋转还是保持这个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啊 ??是不是电位器坏了啊 ??

网友A:
连接电位器使用的是电压信号。你模块选择是否与电位器实际使用电压匹配,但是也不排除电位器故障的可能性。电位器直接用万用表检测可以判断。

楼主:
我量过电位器调节时电压的变化0-9v,现在就是说,电位器的模拟值从几万到几十只需要旋转一点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网友B:
设置成5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