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在使用ZRN指令时,这么能控制回零方向呢,由于我还用到了DRVI指令,单独控制方向输出又会造成双线圈,求教

网友A:
ZRN本身会指定一个方向,如果回原点方向不是向原点动作,你只能调步进的A+ A- 或U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ZRN本身会指定一个方向,如果回原点方向不是向原点动作,你只能调步进的A+ A- 或U V

哦,是伺服,调了uv之后即使不转的时候伺服驱动也是过载,而且电机发热。看来只能自己用PLSV指令配合接近开关来做了

网友B:
伺服也是可以调方向的!,你也可以用plsv指令走一个动作后,然后再用zrn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也是可以调方向的!,你也可以用plsv指令走一个动作后,然后再用zrn指令

我这个是做圆周运动,要求即可以顺时针回零,也可以逆时针回零,所以才有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