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我现在有个项目是三菱fx2n与DL-RS1A的通信,能发送出去但是没有响应回来,我想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主模块有什么需要设置的,还是我用的东西不行,请各位大哥帮下小弟,我用的主模块是GT2-71N  ,用的是FX2N-232BD

                           RS D200 K12 D300 K12
                          MOV H5352 D200
                          MOV H2C30 D201
                          MOV H302C D202
                          MOV H3030 D203
                          MOV H330D D204
                          MOV H0A00 D205

        无协议通信   96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无奇偶

   请问各位大哥帮下小弟,小弟谢谢啦

网友A:
是不是高低位的问题
是的,我要读取他的最大值跟最小值,请问下GT2-71N有什么需要设置不?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是读取keyence探针的数据吧,把M 0 CR LF 转换成Ascii码发出去就可以了
我要读取他的测量值,我试过啦,可以发送但是接收不到,请问下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GT-71N有什么需要设置的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