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张液压图纸是用什么软件画可做动画仿真的

楼主(2012-08-18):
德国厂家培训给的图纸 不知用什么液压软件画的 求软件名称
175738 injection unit 1 retract.zip

网友A:
上爱液压问,包你有答案:
http://www.iyeya.cn/

网友B:
我一般是用Protel 99做好零件库再画液压图的,不过不能仿真

网友C:
气路用的SMC的软件.但不能仿真,液压和气压图差不多!

网友D:
气动电路不是标准的电路模块,无法仿真。你要是懂丝杆驱动器里面用什么电路模块的话可以用Protel 99搭好电路再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