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Q0.1没有输出

楼主(2012-08-18):
如图,
程序里面为on,为什么plc没有输出

网友A:
你把程序都传上来,我看下有无其他限制输出
YOU-DIAN AUTOMATION

楼主:
没有啊 ,我一个手动和这个自动都用了个QO.1.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光看着一小段说明不了问题。

网友C:
Q0.1复位通了吗?外围线路有短路吗?

网友D:
1,输出公共端接线错误
2.输出点烧坏。

楼主:
我用了2次Q0.1的线圈,是不是这个原因。西门子第一次用,不好意思

网友E:
是 不能两个线圈都用Q0.1

网友F:
可以把手动自动并起来到Q0。1
检查硬件接线是否准确
制药行业自动化工程师 烟台地区
CSV计算机化验证、数据完整性验证
GMP、GAMP、FDA 21 CFR Part11
MES/SCADA/DCS/PLC/HMI/IPC
联系Q827984259

网友G:
西门子是不能双线圈输出的。

网友H:
程序中复位指令估计没有断开

网友I:
双线圈错误

网友J:
估计是楼上朋友说的原因,再不就是PLC输出损坏。
当然,小部分程序看不出什么。你发全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了2次Q0.1的线圈,是不是这个原因。西门子第一次用,不好意思
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网友L:
双线圈!!!!!!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M:
双线圈为什么不报错?

网友N:
这个是S7 200吗?我没学过,但在s7 300/400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
1,Q0.1被两次赋值,第二次赋值覆盖了第一次的值,且第二次赋了0
2,在模块上Q0.1这个点坏了(物理上的)

网友O:
我也觉得是双线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