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E740写频率命令。。。死活没反映...求助!

楼主(2012-08-18):
通讯正常,RUN和停止也可以实现,只是写频率貌似死活写不进去,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QQ31659233 求大大帮忙~~
!!!

网友A:
问个题外话,请问楼主是如何把程序打印成PDF格式的??
!!!

网友A:
SET M8122之前要先把RS指令置ON吧??而你的程序时先SET M8122在把RS指令置ON的~~~

网友B:
好像有个Pr指令是管这个的,禁止写入频率指令,把它改一下。。。。是哪个指令说明书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