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见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2-08-18):
前提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数据传送不过去呢?请教高手!

网友A:
值被覆盖啦,应该还有其他指令给D610赋值,查找下

网友B:
是不是在运行模式呀!

网友C:
结合上面两位楼主

楼主:
没有其他指令给D610赋值了!不是覆盖问题!请教二楼运行模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D:
D221或者D610可能有32位指令占用,换另一个D看
下载积分:+1(黎明) 好贴!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E:
我也有时会碰到这种怪事,程序没有其它赋值,但就是传不到(刚开始是行的,程序改了几次以后出现,但没从赋值)最后改用其它寄存器,只知是什么原因,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F:
寄存器溢出了,看看有没有用D509,509的值是多少?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D610是16位的,前面的寄存器确实没有溢出!就是数据传输不过去!

网友G:
肯定是D610在下面的程序给占用了,你仔细得查查!

网友H:
有其他指令给赋值,在plc一个扫描周期内

网友I:
本人前几天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换了一个D就好了。

网友J:
你可以看一下程序中是不是使用了MC,MCE主控指令,如果使用了,主控指令没用接通,那么它里面的程序即使接通也不会执行的。

网友K:
不知道你的程序里有无乘法段子:两个16位的数字相乘,积会自动被存为32位数字
D610有被调用过吗

网友L:
双输入呢

网友M:
有时就是这样的。我在做一个程序时碰到了一个普通的计数器C19 K2接通了就是不计数。后来换成了C29 K2以后就正常了。

楼主:
换个没用的地址也不成啊

网友N:
注意是16位指令还是32位指令

网友O:
要查看下是16位还是32位的,以前我也遇到过,结果发现指令用成32位,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