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两套plc

楼主(2012-08-18):
各位大侠:
近期做一个项目,用两套omron CJ plc ,CLK模块连接,问一下:
第二套PLC开
关量输入输出模块怎样进行I/O分配呀?
由于以前只用一套,没用过两套的,所以比较急,
编程时不知道第二套PLC I/O分配。望各位大侠指导一下!(最好比较详细些),谢谢!!!

网友A:
用PC Link
具体的你自己看一下操作手册

楼主:
大侠你好:
是不是第二套PLC的输入在此套PLC上产生输出那么就不需要通过数据连接区,
如果是在第一套PLC上产生输出则要通过数据连接区,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如果你通讯不超10个字(160个位),那么你就用PC Link。原则上是可以读写,只要是想对应的数据区
操作手册,串行通讯那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应该看看,而不是一味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