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开关电源是通过振荡电路触发开关管,使开关管处于高频率的开、关状态的;反馈电路则将实际输出电压的高低反馈给振荡电路,以调整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在实际维修中,开关管如果损坏了,那么控制其触发的振荡电路大多也会损坏。如果仅更换了开关管,而振荡电路中还存在故障的话,接通供电电源后,振荡电路可能直接触发开关管使其完全导通,这样就会造成300V直流电压短路,整流回路与开关管就会再次烧毁,并可能使故障进一步扩大。因此,正确的试机方法是在AC电源输入的回路中串入一个大的电阻,以限制电流不至于损坏开关管和整流元件,而最方便的电阻就是白炽灯泡了。如果开关电源中存在短路,那么灯泡就会产生亮度,表示开关电源中仍存在故障。需要进一步排查,直至灯泡不发光为止。正常的PLC开关电源中,交流输入回路的电流很小不足以使灯泡产生亮度,因此通过灯泡是否有亮度可以判断开关电源中是否存在短路故障,这一方法非常实用。

去掉了下面垃圾广告

网友A:
受教了!!!
学海无涯。

网友B:
以前只是见修电视机的这样整过,不明白原理,受教了

网友C:
这一招用在修电磁炉上也是一样有效的,电磁炉的MODFET也是很容易被击穿的!

网友D:
最好把灯泡串在电容后开关管前面,电容的放电也蹦掉开关管

网友E:
100W的灯泡做负载,简单实用

网友F(2012-11-02):
这个是修开关电源的常识

网友G:
受益不浅

网友H:
从未修过,但见书上说过,多年前在一本关于三洋83P机芯开关电源检修方法看过。

网友I:
电子维修基础

网友J:
现在的开关电源多是有假负载的

网友K:
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K:
是经验 学习了

网友L:
这是维修电器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