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我厂有一个欧姆龙CP1E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经常出问题要更换,由于许多PLC的计数器设定值由外部的文本显示器设置在D储存区,更换PLC时如何操作才可以将计数器的内容和程序一起复制到另一个PLC中?

网友A:
用人机的配方功能试试

网友B:
把文本显示器里数据记下来做个备份,上载之后没有的话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在工作区双击内存,然后选择你需要存的数据区,上载保存即可!另CP1E没有这么容易出问题!找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人机的配方功能试试

请教如何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工作区双击内存,然后选择你需要存的数据区,上载保存即可!另CP1E没有这么容易出问题!找其它原因!

在陶瓷行业CP1E很容易出问题,可能是灰尘、腐蚀气体比较大。

网友D:
建议楼主检查PLC为何经常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