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问题

楼主(2012-08-18):
由于电池没电,保存不了数据,开机就要回零,坐标系通怎么校都不对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龙芯

网友A:
ABB机器人的每一个控制轴都有自己的绝对编码器啊!你可以选择到校正模式对每一个轴的零点啊。如果不行的话,是不是每次掉电前的位置都是一致的,刹车没事吧,你可以试试在到原点前加一条指令offset试试吧。我也好久没用了,生疏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你既然知道电池没有电了,为什么还不换电池呢!

网友C(2013-03-08):
呵呵,电池有点贵!

网友D:
没电池搞屁啊,当然怎么搞都不对

网友E:
没电池那你就每天都手动对一次哟!

网友F(2013-05-10):
呵呵,电池有那么贵!那就、、、、、、,没有电也可以用,只是需要每次开机校准、、、、、只要精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