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PLC 使用ORG指令

楼主(2012-08-18):
CP1E PLC 使用ORG指令。能用输入点0.00或0.01作为原点输入信号,
或原点接近输入信号吗 如果能怎样写程序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看看指令手册??或者看看编程软件里面的帮助也可!!

网友B:
先在设置里把模式速度设置好,然后直接调用org指令就好了,原点0输入口有两个0.06和0.07
一个是原点接近输入,一个是原点输入!

网友B:
在操作手册里有一个实例,你看完了基本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