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和西门子200连接数值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2-08-18):
我现在有个威纶触摸屏。我在屏幕上设置了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地址为Vw600(对应的是西门子200的vw600),,但是我在输入一个数值,比如说是5.6
,数值类型是16 unsinged.在plc中用状态表监控的时候发现数值为560,所有的数值输入元件都扩大了一百倍,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设置才正常啊啊 !

网友A:
如果你要求在PLC出现小数点,就必须用到浮点指令,
如果你想在触摸屏里输入5.6,在PLC里出现56,你就要设置一下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位(在屏幕数值输入框的相关属性里设定)
就做更好的!

网友B:
5.6 是浮点数,把数值类型改成Floating,浮点数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