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模拟量模块拨码的问题

楼主(2012-08-18):
比如拿235模块来说,比如0到20mA的输入信号拨码对应DIP表是ON OFF OFF OFF OFF ON,但是表上没有4到20mA对应的拨码,不知道该怎么拨码,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用0-20ma在软件里设定20%偏移就可以了

网友B:
拨码按0-20ma的,程序里做减法AIW-6400=VW0,这个VW0对应的即为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