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PLC与继电器接线控制报警灯(24v),怎么接线?

楼主(2012-08-18):
PLC输出的端子接继电器线圈,报警灯接继电器常开触点,报警灯电源怎么接入啊

网友A:
楼主再考验大伙吗?你家里的灯开关会接吗?知道怎么控制的吗?

楼主: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网友B:
PLC输出接继电器13,14脚线圈,24V正接继电器线圈常开触点一端,另一端出来接报警灯正,24V负接报警器负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啦。

网友C:
直接接常开触点的另一端

网友D:
实际操作太少了!

楼主:
我的继电器常开触点接的是0v,PLC端子出来接的是负的24v,可以了。用万用表测的时候还有个+24v,接上之后不行。。

网友E:
楼主的PLC还有负24V吗 真高

网友F: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的啊
是什么类型的PLC

网友G:
输入多少电压,就输出多少电压

楼主:
是0 和-24,测得是这样显示。

楼主:
我也纳闷是怎么回事,但是接+24v就是不行。

楼主:
Q系列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考验大伙吗?你家里的灯开关会接吗?知道怎么控制的吗?
经典

网友I:
晕死,,,,,,,这还问呀

网友J:
输出24伏可以将报警灯和中间继电器一并串联,给线圈供电、同时常开、常闭点要分清。

网友K:
唉无语啊

网友L:
是LED的有共阳、共阴的,要注意,不要反拉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