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8):
带动1000斤做垂直升降运动需要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呢,9秒一个下降上升为节拍来回动作,行程700MM。

网友A:
不带减速器的话可能很大..

网友B:
750W加10比减速差不多
给个公式,我以前做过类似项目!
  • 下载积分:+1(美芝sun) 感谢!

网友C:
    要加个配重的装置。。。。。

网友D:
    这个可以计算一下 1000=500㎏ 伺服电机1NM=10㎏ 电机速度一般2000-3000  设定一下减速器比  行程7000MM  时间9秒 附加20%的扭矩余量就可以了 看一下自己的选择硬件计算 希望对你有帮助
  • 下载积分:+1(美芝sun) 感谢!

网友E:
    我们有一款意大利中空的丝杆伺服电机,额定推力:1800N--36000N,瞬间推力可以3倍过载。直线速度250MM/s-3.2M/s。丝杆的长度可以做到500MM--15000MM以上
    jxh668

网友F:
引用 网友B:
    750W加10比减速差不多

    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一款意大利中空的丝杆伺服电机,额定推力:1800N--36000N,瞬间推力可以3倍过载。直线速度250MM/s-3.2M/s。丝杆的长度可以做到500MM--15000MM以上 [attachment=90478]

    雅马哈也有此款哦,用过,但维护不便改其他代用了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开始试产了。采用5KW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直驱不带减速器。有待观察

网友G:
    9秒钟一个来回,我们可以把上升时间算做5秒吧,那么就有能量守恒得知w=GH/T,G=5000牛,H=0.75米,T=5秒,所以电机守恒功率是750W,但是实际有机械损耗,所以不会小于1KW,然后考虑惯性性能,你这肯定算得上的大惯性的,如果有加减速处理,功率要求更大,可以考虑不低于1.5KW,当然功率基础之上选择合适的惯性性能的电机,达到一个合理的性价比,当然要根据你的控制加减速速度等参数综合考虑

网友H:
    我公司的机械手是二轴控制的,Y轴上下是也螺杆正反转,2S上下60MM,重也有1000斤,加气缸拉住(平行气缸),你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I:
5Kw的伺服,用小的伺服加减速成本该低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5Kw的伺服,用小的伺服加减速成本该低点不
老板大把钱,没关系。东西越多出故障的几率越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