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中怎么输入调动带参数的子程序,不带参数的直接点就进去了,

楼主(2012-08-19):
带参数的怎么输啊
我想实现在在子程序中求余弦的功能,我做了一个图中所示的子程序,请问还差点什么啊
又试了试,做出来了
谢谢1楼的大哥提供方向啊

网友A:
首先,只有定义了IN,OUT等参数的子程序才会调用时需要输入参数。
然后,在OB中调用子程序,然后点击参数部分,直接输入地址或者根据地址定义的符号表。
Good Luck~
我编了一个这样的子程序,是要求在子程序中求余弦值的,请问我还差点什么啊,我怎么找不到输入带参数子程序的菜单啊

网友B:
看看书
看着书做呢,书上没找到啊

网友C(2012-12-06):
路过,学习中
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