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产品有这种二线制80×80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2012-08-19):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外形尺寸是80×80方形的,检测距离为50mm的接近开关那?
单位上进了几个,质量很差,一看就是山寨版的。所以想看看有没有质量好一些的国外产品接近开关,谢谢

网友A:
没见过?不可以找替代吗

网友B:
按理来说国产体积大的接近开关不容易坏!!不知道楼主这是用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致其如此容易坏??

网友C:
你找找施耐德或者图尔克的,国内就有卖的。

网友D:
国外有的,但还是建议用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国产体积大的接近开关不容易坏!!不知道楼主这是用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致其如此容易坏??
主要的原因是灵敏度随着使用时间而变化,最后调整灵敏度后能用2天后,还是继续,这个接近开关用在露天环境的,也想改成三线的,自己去改,时间太长,生产任务耽误了,让外面的商家改,领导又不重视,进料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后,领导说难道不能用吗?能用一天是一天,实在不行继续进料,我认为领导是不是在里面吃了回扣了。

网友E:
能检测50mm的,应该少哦,我还没见过

网友F:
还是用npn晶体客的吧,要不再加一个做冗余!

网友G:
用漫反射光电也好啊。

网友H:
奥托尼克斯或者宜科的都有

楼主:
二线制的没有,咨询过,看来只有用山寨产品了,这样领导的回扣还多一些,无奈

网友I:
这种近接应该的得买吧?只是这么大的比较少见。

进口产品有这种二线制80×80的接近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