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疑难问点 欧姆龙 出错

楼主(2012-08-19):
我的欧姆龙 不能工作了 请高手 看看怎么回事 先谢谢了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A:
重启后如果还不正常,则修复安装一遍。

网友B:
什么系统,是w7的吗

楼主:
嗯 win7 64位的 前段时候用的还好好的 突然这两天就不行了 我重新安装也是这样 我暂时还不想重弄系统啊 你有什么办法吗
学习的过程 注定是孤独的

网友C:
杀毒软件 360什么的都关掉,win7的病毒防护也关掉,开启兼容模式运行程序,要是还不行,装xp吧

网友D(2012-11-04):
win7 32位的 没问题

网友E:
这种情况是要重新安装系统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