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发热

楼主(2012-08-19):
固态继电器发热,一般是哪些情况照成它发热,我用一个固态继电器输入3~24v,输出24~1
10的,控制一个24V的电磁阀,但是发热很厉害,这是为什么?大家有什么见解没有?

网友A:
我用的固态都发热,正常吧

网友B:
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不是非常频繁的启动的的话,电磁阀之类的感性负载,我一般不用固态继电器,用普通继电器足以应付。

网友C:
要用扇热扇降温。

网友D:
固态继电器都发热,要不散热器座卖给谁去,就像2楼说的普通继电器足以应付了
QQ540940771

网友E:
用直流固态吧

网友F:
如果不是非常频繁的启动的的话,电磁阀之类的感性负载,我一般不用固态继电器,用普通继电器足以应付。

网友G:
固态的厂家说是按2-3W每安培,负载电流,计算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