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炉加热主回路请教

楼主(2012-08-19):
请做过硅钼棒加热的师傅帮看看,这个回路能加热吗.

网友A:
可以吧!!试试不就知道了
要是有哪个师傅做过确认下放心点嘛

楼主:
没有哪位大师做过吗?

网友B:
先声明我没做过!!!但是一个问题还请解释一下,18KW的硅钼用这样的加热方式怎么可能??还是你电路图没画好??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可以参考此图!!
这个办法是不行的,硅钼棒冷态的电阻是0,相当于短路的,这样接调压模块一通电就挂了呀。
下载积分:+2(胡骄阳) 感谢!

网友C:
硅钼棒加热没有做个,直接把硅钼棒加热做成380V加热省去一个18KW变压器,或者把可控硅调节器选择单相输入。
应该不可以的,要不就不会有这个变压器了
下载积分:+1(胡骄阳)

网友D:
变压器在调功模块后面应该不合适!

网友E:
那加一个限流电阻呢,在硅钼加热后切除~

网友E:
不要18KW变压器,加个自耦变压器,限制硅钼棒冷态时的电流。

网友F:
你确认加热棒的额定电压是否与你连接一致。还有温控器、调压器一般都具备缓启动作用,楼主过虑了。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则需要在硬件上填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