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三菱GT1050编程电缆的接线图

楼主(2012-08-19):
一台三菱GT1050-QBBD-C触摸屏,与计算机连接,两边都是232接口,自制一条电缆,如何接线,请高手赐教,多谢!

网友A:
USB的线就可以啊

网友B:
2---3 3----2 5----5 4-----6和8 6和8------4 注6和8短接在一起的

网友C:
用USB线就好了,我一直是这样用的,如果PLC也是三菱的话,连编程电缆都省了